[原创] SAR ADC中的动态比较器的回踢该如何进行仿真恩?

楼主(2021-06-12):
本人在比较器的前端加unit cap 再输入一个电压 看输出比较完 输入电压的毛刺幅度可以这么测量吗?

楼主:
顶下帖子 求助啊~

网友A:
串电阻,看电阻上的电压。论文里是这么做的。但感觉也只能定性的看,和放在ADC里面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看电阻上的电压。论文里是这么做的。但感觉也只能定性的看,和放在ADC里面还是有差别的。 ...

感谢您的解答,但是我有点不明白,SAR ADC的比较器前端负载是电容啊?为什么要串联电阻来看kickback?其次电阻的阻值我该如何选取啊?

网友:
看比较器翻转点反馈到比较器输入端的电压抖动值,不知道有没有更好方法,请大神来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但是我有点不明白,SAR ADC的比较器前端负载是电容啊?为什么要串联电阻来看kickback?其 ...

电容的另一端是参考电压,参考电压有输出阻抗,电容也有阻抗。
至于论文为啥用电阻我也不太明白,猜测是看电流大小。

网友B:
在SAR ADC中,比较器的kick-back跟输入信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为比较器输入电容是可变电容,其容值随着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kick-back虽然叫kick-back noise, 实际上谐波的影响更大一些。此外,也跟采样方式有关系,比如上级板采样,比较器的输入信号是直接输入信号,而最后一位比较后,其输入信号是共模,这个过程中,电容变化比较大,kick-back的量不能很好的抵消;而下级板采样中,比较器输入一开始就是共模信号,比较到最后也是共模信号,所以电容变化不大。所以评估SAR ADC中kick-back的影响,不能在单点上测量。最完整的方式肯定是跑数据出fft,看对谐波的影响程度。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看电阻上的电压。论文里是这么做的。但感觉也只能定性的看,和放在ADC里面还是有差别的。 ...

想问一下,仿真kickback参考的是哪篇论文呢

网友(2024-06-20):
引用 网友B:
在SAR ADC中,比较器的kick-back跟输入信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为比较器输入电容是可变电容,其容值随着输入 ...

赞同

网友(2024-12-06):
引用 网友B:
在SAR ADC中,比较器的kick-back跟输入信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为比较器输入电容是可变电容,其容值随着输入 ...

跑的时候需要在tran中加tran_noise吗?还是单纯跑tran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