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其它] 谷歌发了篇AI 设计AI芯片的nature,大家怎么看?

楼主(2021-06-13):
RT
全文A graph placement methodology for fast chip design
Our method was used to desig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Googl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ccelerators
pdf文章在这里,和上面链接一样的 Mirhoseini_et_al-2021-Nature.pdf (7.27 MB, 下载次数: 15 )

网友A:
国内也有在搞这方面的,但是主要还是在射频,估计以后搞IC的会失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也有在搞这方面的,但是主要还是在射频,估计以后搞IC的会失业的。

AD/DA不会吧,这应该不能直接处理模拟信号吧,还是要数据转换器的。

网友:
qing shang ge pdf !

网友:
主要还是做数字后端floorplan中的macro摆放位置的迭代,记得去年还是啥时候就有类似的论文了。这部分工作本身也是目标比较明确的任务,一般人工的做法也是根据逻辑结构不断尝试调整macor的位置,在边界条件给定的前提下AI来做再合适不过了。除此之外其实还可以增加工具各种选项、变量和命令组合来获取最好的结果的尝试,也能帮工程师减轻点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