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nnovus不规则core问题

楼主(2021-06-13):
请问一下大家,我这需要基于innovus工具做一个不规则的core size,我看论坛上说用cut rectilinear的工具可以进行裁剪,但是我对着core的边和角都没有任何反应啊。倒是可以对子module进行裁剪。
然后基于setObjFPlanPolygon的命令方法也试了,但是失败了,这个错我在floorPlan命令里也没找到啊。box坐标也都在core boudary范围内。
还请各位知道的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方法很多:
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写个def
VERSION 5.8 ;
DIVIDERCHAR "/";
BUSBITCHARS "[ ]"
DESIGN xxxx ;
UNITS DISTANCE MICRONS 1000 ;
DIEARA
( 000 000 )
( 000 50000 )
( 600000 50000 )
( 600000 000 )  ;
END DESIGN

上面这是模板,你把design 名字改一下,坐标按照顺序填进去就行了

网友A:
写个def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def就行了

感谢帮助!按照你的方法实现的效果是DIE和CORE形状都改变了,但是我想的是DIE还是一个矩形,只是内部core形状不规则了,这个有办法弄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按照你的方法实现的效果是DIE和CORE形状都改变了,但是我想的是DIE还是一个矩形,只是内部core ...

那你可以直接cut row ,手动和用命令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直接cut row ,手动和用命令都行

谢谢!这个命令可以,太感谢了!

网友B:
这上面的图标和我用的encounter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上面的图标和我用的encounter一模一样..

因为encounter是innovus以前版本的名字

网友(2021-11-01):
小剪刀不能剪是因为innovus版本不对,所以报warning让你设置啥啥啥为1也没用。还是改def比较方便。

网友(2021-12-14):
二楼楼主,def的坐标应该逆时针写吧,正好和icc的相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上面的图标和我用的encounter一模一样..

encounter在15版的时候改了一下名字叫innovus,然后就开始涨价卖了。
版本号也是从innovus15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counter在15版的时候改了一下名字叫innovus,然后就开始涨价卖了。
版本号也是从innovus15开始。。。
...

原来如此,谢谢科普。

网友(2023-11-08):
首选要用命令floorplan创建一个bounding box区域,然后才可以用上面命令切割

网友(2025-09-02):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命令可以,太感谢了!

那你的Power Ring怎么弄?不是Around 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