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功率7dBm的标准定制原因

楼主(2021-06-14):
请问前辈们,看了一些收发机DATASHEET啥的,里面谈到自己的产品,大多都将自己的产品输出功率定义为7dbm,14dbm或者20dbm。
问题一:这些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有什么含义吗?
问题二:还有有些datasheet里面讲述自家产品以1dbm的步长进行调节输出功率(应该是开关型PA,比如Class-F),这很难做到的吧?

网友A:
1. 收发机一般都是用dbm来定义发射功率的. 因为通信标准都是这么规定的. 比如ism band上行链路最大发射功率就是14dbm, 也就是25mw. 如果你不习惯可以用毫瓦来表示. 7dbm就是5mw, 20dbm就是100mw
2. 1dbm步进的pga对大厂而言应该不是难事, 比较每个dbm之间的差距不小.

网友B:
其实是从模块的需求分解而来,天线输出功率有辐射标准限制,一层层分解下去,再结合工艺和设计能力,给出输出功率最大值;至于步进,步进越小越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收发机一般都是用dbm来定义发射功率的. 因为通信标准都是这么规定的. 比如ism band上行链路最大发射功率 ...

多谢回复。1、多谢回复,我看了lora的介绍,确实有要求最大输出功率。
2、嗯嗯懂您的意思,我去找找论文看别人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从模块的需求分解而来,天线输出功率有辐射标准限制,一层层分解下去,再结合工艺和设计能力,给出输 ...

多谢回复,我去找找论文看看是怎么实现步进的。请问您有辐射标准的文档吗?能否发一个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去找找论文看看是怎么实现步进的。请问您有辐射标准的文档吗?能否发一个参考
...

可以参考下celluar 3G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下celluar 3GPP

好的,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