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layout 电容计算

楼主(2021-06-14):
这个公式怎么得到的呀,求!

网友A:
图片上说的挺清楚了,管子并联后的等效数目,简单地图形周长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说的挺清楚了,管子并联后的等效数目,简单地图形周长计算

请问数的边界是哪里呢?能标注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数的边界是哪里呢?能标注下吗?

图上已经标注了W 和 E分别为源或者漏的长和宽,然后按照管子并联个数计算一共有多少个源或者漏,然后再乘以单位周长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