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8.DN.5:L这条DRC错误怎么消除呀?有用过TSMC工艺的同志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2021-06-14):
如下图,工艺说是 MIM 的 CTMDMY 内的金属密度应该大于50%。

但是把MIM单独拿出来,金属都填充成这样了,这个DRC错误还在,可是这样金属密度肯定大于50%了呀。不知道如何解决了。求教!

补充信息:把MIM单独拿出来的整体版图如下,删掉最左边那一列MIM这条DRC错误即可消除。但是只要放上去那一列电容DRC错误就会出现。那一块大CTMDMY是我后来为了尝试消除DRC错误加上去的,去掉之后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A(2023-04-17):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3-05-20):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最后未解决,可能是工艺库的bug

网友(2024-01-26):
引用 楼主:
最后未解决,可能是工艺库的bug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感觉DRC规则和内容不符啊,根本解释不通这个错误。请问你最后是waive掉这个错误了吗?

网友:
这个错实际检查的是金属密度的均匀程度, 比如要求金属密度整体60%, 但是每200*200(以100为一个step)的范围内金属密度不能低于50%. 按你发的图来看, 整体密度是够了, 但是金属不均匀使得在某些200*200的区域内金属局部密度不够.

网友:
这个错误查的是CTMDMY层下金属密度的问题,可以测试一下 把上下极板的金属加宽,补满CTMDMY层 就可以了

网友(2024-10-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他的意思是CTMDMY这个层下的M8密度要大于50%,检查的时候以每200*200的正方形检查,检查的步进长度为100。我的解决方法是手动把MIMCAP的M8金属加宽,然后CTMDMY外围那个10um的红框到CTM层之间加一些M8的金属条,这样就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