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设计建模仿真

楼主(2021-06-14):
最近在研究像素探测器的读出,想求助一下,对像素前端模拟部分有什么比较好的建模方法?

网友A:
像素读出用verilog-a来做比较方便,  这样即使阵列很大仿起来也比较容易. ieee上我以前浏览过类似的文章. 像预放大器, 电容之类的单元, 都有现成的模块可用.至于反馈回路可以写传输函数. 就是加随机失配比较麻烦一点, 要从cadence往verilog-a模块里传随机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素读出用verilog-a来做比较方便,  这样即使阵列很大仿起来也比较容易. ieee上我以前浏览过类似的文章. 像 ...

那Verilog-A 可以使用Cadence irun仿真吗? 还是用别的EDA软件?

网友(2022-03-11):
引用 楼主:
那Verilog-A 可以使用Cadence irun仿真吗? 还是用别的EDA软件?

Verilog-A 用Spectre仿,Verilog才需要i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