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发个贴讨论一下,大家ECC插错验证一般是怎么搞的?

楼主(2021-06-15):
项目中ECC插错验证一直是个痛点,1bit ECC插错还好一点,2bit ECC插错因为错误不可纠,对数据流影响很大,每次2bit ECC插错验证时都会头大,费时费力,大家有什么好的招数么?

网友A:
验证环境要支持随机插入1-bit错误,检查设计能否正确纠错;2-bit错误可以跑定向case,检查错误是否正确上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验证环境要支持随机插入1-bit错误,检查设计能否正确纠错;2-bit错误可以跑定向case,检查错误是否正确上报 ...

比如2bit ecc错,要求丢弃错误报文,环境中的checker不能关闭,需要正常比对,怎么搞呢?关键是2bit ecc错对数据流影响太大了,一直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如果需要实现精确预期的话,得在环境中建立memory、FIFO的模型了,还得跟RTL实现时序对齐,工作量太大了,一脑袋包啊。。。

网友B:
像这种需要丢包的情况,scbo中可以采用滑动比对的方式,保证从refm送到的scbo的数据都是需要正常比对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需要丢包的情况,scbo中可以采用滑动比对的方式,保证从refm送到的scbo的数据都是需要正常比对的即可 ...

如果要求比较严格,只有ECC 2bit错的那个包才可以丢弃,正常报文不可以丢弃,RM如何预期具体是哪个报文出现了ECC 2bit错呢?

网友(2021-07-19):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求比较严格,只有ECC 2bit错的那个包才可以丢弃,正常报文不可以丢弃,RM如何预期具体是哪个报文出 ...

你发包的时候知道哪个包是插2bit错误的包吗?如果知道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知道的),在发包的时候给这个插2bit错误的包一个index,在refm里get这个index;如果不知道的话,看refm能检测这个包是不是插2bit错误包不。

网友:
你具体采用了什么ECC纠错算法???

网友:
可以先随机出错的页、字节和bit位置,这样可以确定错误的位置,要是用的memory模型之类的,直接改值就行。如果不是的话,你试试接口上可不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