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枚举类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6-15):
  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我将一个类的属性定义为一个枚举类型。然后新建一个该对象,然后调用这个对象的这一属性。可是为啥报错呢(俺是初学)
下面是类的定义和报错的地方。

网友A:
task里面的add_op、and_op之类的改成pktsend::add_o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sk里面的add_op、and_op之类的改成pktsend::add_op试试

谢谢兄弟!就是这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