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遇到问题

楼主(2021-06-15):
最近做实验,dc遇到问题,直接就退出了,这是个什么问题,老师说是电脑资源不够,让我降低时钟频率,但我一直降到很低都不行,求大佬指点迷津。

Abort at 951

The tool has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If you encountered this fatal error when using the most recent
Synopsys release, submit this stack trace and a test case that
reproduces the problem to the Synopsys Support Center by using
Enter A Call at http://solvnet.synopsys.com/EnterACall.

*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test software releases, go to the Synopsys
  SolvNet Release Library at http://solvnet.synopsys.com/ReleaseLibrary.

* For information about required Operating System patches, go to
  http://www.synopsys.com/support

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Release = 'G-2012.06'  Architecture = 'linux'  Program = 'dc_shell'
Exec = '/eda/synopsys/syn/2012.06/linux/syn/bin/common_shell_exec'

'282463399 282466316 282601739 282887338 282887502 182641921 182838159 182925475 182989684 182998042 183045054 160972822 160994544 161195963 159745246 159780586 159861303 154859869 153650619 281682353 281803509 284427669 284436138 284592904 284614010 284445356 284640809 281793928 145951102 145931795 146616832 146621823 146568929 146769633 146764147 294669098 294734463 146763705 146732792 285822999 289489459 290076527 289982125 285468020 285491215 145703369 294642891 285460478 286140958 286141969 285996968 286158043 140246683 294659297 140247008 284740126 140246363 294639449 294640106 294658843 285459895 145643245 145632739 149346041 134628891 134614747 5545158'
[klin@localhost SHA256]$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不过资源不够可以加内存条看看。或者只综合子模块试试看,或者升级dc版本看看。

降频率一般是频率太高,编译器优化了过多东西,如果低于某一临界值,就没用了。降频没用说明你的设计频率不算高。

我的建议是分开综合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命令的问题,看看哪个命令之后产生的错误,然后可以mark一下命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