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ubuntu下生成了VIP的example但是生成的仿真脚本和makefile是csh的

楼主(2021-06-15):
因为一直用的都是bashell,想知道是我哪里生成错了吗,还是必须得用cshell才行?

网友:
切shell 也就一句话的事情,bash csh不兼容

楼主:
呃 刚了解到shell  脚本好像是通过文件头来选择解释器的 现在的问题是生成的vip例子里的makefile执行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