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uide buffer

楼主(2021-06-15):
一直不太懂guide buffer的概念,从下面这段话来说,是不是说明我设置Ignore pins后,然后工具就在设置的gnore pins之前加入guidebuff?
Ignore pins
Ignore pins are clock endpoints that are excluded from clock tree timing calculations and
optimizations. The tool uses ignore pins only in calculations and optimizations for design
rule constraints.
During clock tree synthesis, the tool isolates ignore pins from the clock tree by inserting
a guide buffer before the pin. Beyond the ignore pin, the tool never performs skew or
insertion delay optimization, but does perform design rule fixing.

网友:
guide buffer不只是可以这里用吧!但是这个地方使用应该就像你描述的一样!

网友:
我理解 insert guide buffer,是为了在该buffer 的input pin上设ignore pin

网友:
都是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