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家的光罩可以拿到B家生产吗

楼主(2021-06-15):
如题,光罩在A家已经正常生产,如果拿到B家,那么迁移难吗?

网友:
  除非B 说可以

一般不能 ..

除非同间公司  间 ,   且代工厂端认为  A  B 厂工艺相同

若你不同公司  ,  不同工艺 不会相通,
就算是 B 公司超A  ,

不同公司   MODEL 不同,  代工厂机台不同 ,  也不可能机台全部参数都一样,

出 MASK 不是还有 MT FORUM ..先看公式差多少 , 很多公司 曝光因为机台问题会不同 .

何况A B  不同公司
除非B 说可以 .

楼主:
谢谢,那看来光罩一生产出来就锁死厂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