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中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1-06-15):
新人求教电阻RB的作用。
我觉得去掉RB,MB的栅压一样可以加到X点,为什么要加RB呢?

Q2:对于下面的电流源自偏置共源放大,为什么 1/(2pi*RG*CG)要小于信号的最低频率?
想不太明白  还请高手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一个低通一个高通,不知道是不是用于处理某一频段的信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低通一个高通,不知道是不是用于处理某一频段的信号的呢?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这是拉扎维书上的偏置电路。,需要考虑偏置电路的低通特性吗?书上似乎只考虑VIN的高通特性。

网友:
我觉得VB点相当于一个交流地,因此电容CB和电阻RB会形成一个高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这是拉扎维书上的偏置电路。,需要考虑偏置电路的低通特性吗?书上似乎只考虑VIN的 ...

那要看是不是影响到了你关心的指标

网友B:
Q1:R_B用于提高X点的阻抗
Q2:看起来低频增益会降低,楼主可以分析下增益的传递函数/零极点

网友C:
(1)MB和M1有镜像关系,静态偏置工作点的角度,VB=VX(通过RB),使得M1有固定的工作电流(和IB成比例)
(2)对与AC而言,VIN是电容高通耦合,处理的信号的3dB频率点为1/Rb/C/2/pi,为了使得感兴趣的信号能够进入X点,3dB点需要低于VIN频率。 AC的角度,B点为低阻点,类似交流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B和M1有镜像关系,静态偏置工作点的角度,VB=VX(通过RB),使得M1有固定的工作电流(和IB成比例)
...

感谢你的解答!Q1里 MB做成二极管接法为M1提供栅压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需要一个RB呢?  平常所见的电流镜两个栅之间,也并未加电阻
还烦请帮忙解惑!
感激不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Q1里 MB做成二极管接法为M1提供栅压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需要一个RB呢?  平常所见的电流 ...

如果VB和VX完全短路,VB又是一个低阻点(交流地),那么VIN怎么能够耦合到X点呢?RB的作用就是把VB和VX的隔离开,其作用是通DC隔AC。

网友D:
你看的第几版,第二版书上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
Q1:在偏置时为了确保VB不跟Vin打架,即增加电容(通交隔直),和电阻RB,这样X结点的直流电压等于VB而交流电压等于Vin。不过后面也有补充,偏执电压VB不可能不变化,所以它必须得由二极管器件连接型得器件产生。
Q2:RC形成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可以想象坐标轴频率逐渐增加左边低右边高,高通就是屏蔽低频,说W0好了,低于Wo得信号看不到,只有高于Wo才能通过),那你是不是要把信号放在W0右边即更高得频率才看得到,那话反过来讲,是不是W0是不是要在感兴趣得频率左边,要低于信号的最低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VB和VX完全短路,VB又是一个低阻点(交流地),那么VIN怎么能够耦合到X点呢?RB的作用就是把VB和VX的 ...

明白了!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R_B用于提高X点的阻抗
Q2:看起来低频增益会降低,楼主可以分析下增益的传递函数/零极点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的第几版,第二版书上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
Q1:在偏置时为了确保VB不跟Vin打架,即增加电容(通交隔直) ...

谢谢!明白了我之前想得太简单了,没有在频域里考虑RB对传递函数的影响。直观来看RB提供了一个高阻路,可以让VIN更好传到VX

网友E:
本质上可以认为两个地方,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确保输入电流是流入你想要的信号通路。Q1:如果没有RB,输入端看到的是二极管接法的MB,并联上共源级的M1(Cgs),因为二极管接法的MB输入阻抗太低,输入的交流电流会进入MB去,或者换句话说落到M1上的VGS会降低;第二个类似,RG本质上可以认为是带宽很低的“共模"反馈(加引号是因为单端电路没有真正的”共模“,但原理是类似,是为了稳定直流工作点),在高频时看到的阻抗是RG,低频是看到的阻抗是1/gm2,显然RG>>1/gm2,信号带宽内想要gain,换句话说,上面必须是高阻,才能保证输出电流送到输出端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质上可以认为两个地方,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确保输入电流是流入你想要的信号通路。Q1:如果没有RB, ...

非常感谢前辈的耐心指点!受益匪浅!

对于Q2,我画了小信号等效模型算了下 负载的等效电阻是  R=(1+s*RG*CG)/(s*CG-gm)
得到了一个零点 1/(RG*CG)    和一个极点 gm/CG

由RG远大于1/gm得到零点位置小于极点,负载电阻的传递函数是高通

我们希望在信号频率范围内都有大的阻值,所以信号频率要在带内,故需要信号频率高于零点频率。

不知我的计算或者理解是否正确?
或者前辈可有更直观快速的理解?(新人水平有限,画小信号算还是有些慢

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的耐心指点!受益匪浅!

对于Q2,我画了小信号等效模型算了下 负载的等效电阻是  ...

理解很对的。
低频时,M2的Cgs可以认为开路,栅极高阻,因此RG上不会有任何电流,这跟RG被短路的diode接法是一样的,所以输出阻抗就是1/gm2,为低阻(低阻才有利于直流工作点的稳定)。高频时,Cgs认为短路到地,M2的负反馈失去效果,因此直接看到RG(并联M2的Rds,如果M2是cascode接法,输出阻抗远大于RG,就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解很对的。
低频时,M2的Cgs可以认为开路,栅极高阻,因此RG上不会有任何电流,这跟RG被短路的diode接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