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e315中闭环增益和环路增益关系式求解

楼主(2021-06-15):
ee315的PPT中有以下一个关系式  其中Ts是环路增益,As是闭环增益,有没有哪个大佬知道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没有太明白这个d是指什么

网友B:
哪一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太明白这个d是指什么

增益为0时(有源器件消失,仅剩无源器件)的传输函数

网友:
这是完整的闭环传输关系表达式,参考下油管上hajimiri的课程有讲过,我有点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益为0时(有源器件消失,仅剩无源器件)的传输函数

对的前一部分是gm无穷大,后一部分是gm=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一部分?

ee315a 100页左右

网友(2023-04-06):
这个在EE214里面有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