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测量蛇形polygon长度脚本

楼主(2021-06-15):
测量蛇形polygon长度脚本,选中要测量的polygon,鼠标放到起点的一边,摁F12

polygon length.zip

782 Bytes, 下载次数: 12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SO nice of you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好像跑不通啊

网友A:
代码不全吧,是不是前面少了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吧,是不是前面少了一段。。。

抱歉,确实少了一段。已经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确实少了一段。已经更新

怎么我测出来的值不对。。。。尺子是直线没有拐角,初始和末尾位置都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确实少了一段。已经更新

知道原因了,这只能对polygon作用,好像pathseg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抱歉,确实少了一段。已经更新

报错看看呢

网友B(2021-08-26):
path 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th 可以用吗

path不可以,好像只能polyg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th 可以用吗

path有长度,我就没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path有长度,我就没写

path 长度,哪里能看到呢

网友(2021-12-23):
这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啊

网友:
谢谢分享,挺好用的

网友(2022-02-28):
思路有点没看明白,可以说一下嘛。不知道更复杂的polygon是否可以测量

网友(2023-05-31):
奇怪 有error,在看

网友:
哈哈这也是绝,鼠标必须停一端点不然就不行

网友:
大佬能讲下这里面的算法吗,如何就把两侧的points筛选出来组成两个list,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