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基本电流镜问题

楼主(2021-06-15):
请问一下,我仿真的这个基本的电流镜,M1=M2=M3=W/L=10u/2u ,   M4=40u/2u,  vdc =5v  R=10K
为什么M4 感觉进入了线性区,vds只有几百mv?我调节了R的阻值要么是M2进入线性要么是M4进入线性。我觉得四个管子都应该是在饱和区才对呀,求指教。

网友A:
从电路图给出的vds和vdsat看,没有进入线性区的管子啊

网友A:
另外你电阻电流7.2uA而MOS电流8uA...剩下的0.8uA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图给出的vds和vdsat看,没有进入线性区的管子啊

M2的vds 只有873mv  这个管子没有进入线性区吗?

网友:
判断线性区的标准是Vds与vdsat的差,你是否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2的vds 只有873mv  这个管子没有进入线性区吗?

并没有,vds大于vds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电阻电流7.2uA而MOS电流8uA...剩下的0.8uA去哪了?

可能是3V的管子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电阻电流7.2uA而MOS电流8uA...剩下的0.8uA去哪了?

好像是受衬底的影响,吧M4的衬底接到源端好像就没有偏差了

网友:
哦,确实是M4的VDS太大导致的衬底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没有,vds大于vdsat

请问那我如果想改成自己设定的电流值比如1mA,怎么调整呢?这个是(VGS2-VGS4)/R 但是我调整R时,  M2 和M4 源端电压会改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M2的vds 只有873mv  这个管子没有进入线性区吗?

M2是二极管接法,只要开启就是饱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我如果想改成自己设定的电流值比如1mA,怎么调整呢?这个是(VGS2-VGS4)/R 但是我调整R时,  M2 和M ...

当然了,mos管的电流和vgs vds都有关系,这个只能通过仿真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是二极管接法,只要开启就是饱和的

Vdsat是过驱动电压吗?应该等于vgs-vth吧,为什么仿真出来还是有几十mV差别,比如M2

网友:
引用 楼主:
Vdsat是过驱动电压吗?应该等于vgs-vth吧,为什么仿真出来还是有几十mV差别,比如M2
...

这两个东西不完全是一回事,最简单的模型里他们是相等的。但是实际上vdsat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速度饱和之类。

网友D:
楼主需要恶补一下模拟集成电路的基础知识。

网友:
1.M2最多是进入亚阈值区,不会进入先行区
2.你让3V的管子工作在了5V下面,导致M4的sub漏电了
3. 这么高的供电电压(5V),M4的Drain电压很高(VDD-Vgs),M4也不会进入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需要恶补一下模拟集成电路的基础知识。

感谢提醒,以前是搞分立元器件硬件设计,感觉对MOS分立器件也还有点基础,现在才初学模拟集成电路,拉扎维那本书看了两章感觉公式有点多,就找了个电路仿真,感觉没有学的太通透。问题有点多,感觉入门有点困难。请问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以前是搞分立元器件硬件设计,感觉对MOS分立器件也还有点基础,现在才初学模拟集成电路,拉扎 ...

哎,谁都是从一片空白过来的。拉扎维那本书写的不错,我当时看的也非常吃力,不过还是得坚持,把书上的公式都推导一遍,就心里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