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没看懂,求大佬分析一下

楼主(2021-06-15):
图中的电路,它的输入端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这个vin-和vin+的信号走向是一致的。。。取共模,然后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fferential difference amplifier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in-和vin+的信号走向是一致的。。。取共模,然后buffer?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C:
从放大器结构来看,这就是一个差分差分放大器,不过管子M24的栅极连接avss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放大器结构来看,这就是一个差分差分放大器,不过管子M24的栅极连接avss是啥意思? ...

我也不太清楚为啥连VSS,请问一下一般怎么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清楚为啥连VSS,请问一下一般怎么连接

不清楚这个电路的具体应用。不过一般来说,这个M24的栅极应该接一个共模电平,而且这个共模电平应该与Vin+的共模电平相等。但像楼主所示的电路,M24的栅极接vss的话,意味着M24的源栅电压很大,尾电流都被M24抽走了,M23不会有电流,而会一直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呀

关键字都给你了,你自已搜刮一下。

你仿真下,看看是不是'vin+' - 'vin-' = 'vout' - 'v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字都给你了,你自已搜刮一下。

你仿真下,看看是不是'vin+' - 'vin-' = 'vout' - 'vss'

谢谢啦,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这个电路的具体应用。不过一般来说,这个M24的栅极应该接一个共模电平,而且这个共模电平应该与Vin ...

我再仿真试试

网友:
mark,谢谢楼上各位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字都给你了,你自已搜刮一下。

你仿真下,看看是不是'vin+' - 'vin-' = 'vout' - 'vss'

查分信号转单端信号?

网友:
新人回答 是不是一种内插的方式啊 你仿真看看 vout是不是=(vin+  +  vi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