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 如何保证gds导入/导出时 层不会错乱

楼主(2021-06-15):
不同工艺 相同电路 将已有的版图导入到新的工艺下 在导入新工艺下 层会错乱 很难修改
能不能在导入导出时layermap下手  保证前后层信息一致呢。

网友:
遇到类似问题,等大佬解答

网友A:
只需要在导出GDS的时候用一个mapping file 转成你想要的工艺的层次,然后在把这个gds直接导入到新工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在导出GDS的时候用一个mapping file 转成你想要的工艺的层次,然后在把这个gds直接导入到新工艺就行 ...

mapping file文件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在导出GDS的时候用一个mapping file 转成你想要的工艺的层次,然后在把这个gds直接导入到新工艺就行 ...

会了会了

楼主:
导出gds时 有mapping file文件 我们需要修改这一个文件 (修改方法:将每行层信息后面的数字修改,修改成你与要导入新项目的mapping file 层信息数字一致    **注意时要导入的新项目的**     就可以了  )    导入时正常操作

网友:
IC61导出时好像没看到有填MAP文件的地方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