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VT仿真

楼主(2021-06-15):
电阻的随温度变化比较大,随corner变化也大吗?MOS管corner变化大吗

网友:
问这种问题没意义,工艺角偏差的影响是电路设计决定的

网友:
挺大的,随corner电阻会偏20%左右

楼主:
不是有没有意义,是我要用电阻分压还是MOS管二极管接法分压的问题,哪个工艺偏差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有没有意义,是我要用电阻分压还是MOS管二极管接法分压的问题,哪个工艺偏差更大 ...

要不要仿真一下看看哪种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有没有意义,是我要用电阻分压还是MOS管二极管接法分压的问题,哪个工艺偏差更大 ...

要是分压的话,只要device类型都是一样的就可以了。PVT怎么变化都没有关系的,都是同时增大或减小,并不太影响你的分压结果。

网友:
分散性都很大。建议用纯bipolar,比MOS好多了。

网友:
还是带入到具体电路中才能评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