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时关于IO PAD 的使用

楼主(2021-06-15):
这是一个pad的pin的描述

里面关于的power的有:  VDDIO
                                     VSSIO
                                     VDD
                                     VSS

VDDIO和VSSIO是给pad供电的power和groud
VDD和VSS是给core的std cell供电的

那在pr时,对于core内的stdcell会进行   :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
                那对于pad需要像stdcell一样,单独设置一个VDDIO,  VSSIO吗?

网友:
是的,VDD VSS VDDIO VSSIO都要加入到全局电源网络。对应2组不同的电源。VDDIO VSSIO对应高压电源。否则绕线时可能将VDDIO VSSIO当作普通信号线来布线(电源有时不止2组)

网友(2021-09-15):
一种是给IO供电的,一种是给core区域供电的。一般来说都会分开,既有一种类型的IO是专门给IO供电,有一种类型的IO是专门给core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