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的驱动能力如何在layout体现

楼主(2021-06-15):
版图小白有三个问题,求大神解答。
问题一:cell的驱动能力是如何在layout中体现的?比如如下的两个反相器的layout,一个是INVD0,一个是INVD1。看起来就是有源区多打了孔?增加驱动能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吗?别的cell也是如此吗?
问题二:我的库里这些cell只有版图没有原理图,这是为什么?同一个器件,不同驱动能力的版图不一样,那原理图有区别吗?
问题三:有办法能通过cell的版图自动生成其原理图吗?
因为我要自己建库,要画每个cell的版图,希望大神能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INVD0

INVD0

INVD1

INVD1

网友:
第一:cell的驅動大小,是由diff(紅色的那個)的長度來決定,俗成w,幾乎每個cell都是這樣,也可以通過buffer來提高驅動能力

第二:因為這是非常簡單的邏輯閘電路,你不會或看不懂,那是你自己的知識不夠多,你應該去看書
數位電路可能因w的長度,而有不同大小驅動能力,但增值表都是相同的,功能也都一樣

第三:基本數位邏輯閘你可以把英文拿去網路收尋,就會有其電路的功能

网友:
沟道宽度

网友:
你可以对比一下INV0 和 INV16, 结果一目了然;你提的问题,本身原理图上就差距很小,可能Width 只有几纳米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