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multi-cycle问题

楼主(2021-06-15):
问题描述:由于芯片size和物理走线的原因,AHB总线信号无法在1拍时钟内从Master传到Slave端(假设信号必须从芯片的最左边到最右端,且左右相距较远),现在设想的解决办法是:
使用designware AHB2AXI IP,将AHB master转换成AXI master,同时设置AXI总线上的pipeline options(当然相应的也要将原先的AHB slave改为AXI slave),期望这样来解决物理走线长度限制造成的multi-cycle问题。

想请教各位大牛,对于这种问题,还有其他好的处理方式吗?
例如现在的designware AHB fabric能直接处理这种multi-cycle的问题吗?
多谢!

网友A:
AHB的地址周期是不是必须一个时钟完成?

网友B:
不能在做一个matr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AHB的地址周期是不是必须一个时钟完成?

是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在做一个matrix?

怎么理解?自己做一个支持multi-cycle的AHB matri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在做一个matrix?

是否说用multi-layer AHB,然后AHB与AHB之间通过H2H连接?如图

网友B:
ahb本来就是因为简单,如果能ahb搞定不需要axi,axi那么多通道,布线也可能影响你现在的工艺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hb本来就是因为简单,如果能ahb搞定不需要axi,axi那么多通道,布线也可能影响你现在的工艺的时序。 ...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用AHB,只是看到DW_AXI可以在master和slave之间加register slice这个功能,而AHB协议本身无法支持类似的处理。
所以比较好的方法还是如我上图所示,用multi-layer AHB + H2H bridge的方式,对吗?

网友B:
1 、 最佳是优化代码 ,PR继续努力。
2 、不行就采用你的多层结构。
3、才考虑一个片子多种总线不伦不类。增加验证的工作量,验证工程师会把你艹出翔,那还不如一次到位全部axi。。。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 最佳是优化代码 ,PR继续努力。
2 、不行就采用你的多层结构。
3、才考虑一个片子多种总线不伦不类。 ...

1. 把PR榨干都没有用,物理位置,走线长度和系统最高频率已经摆在那里,除非换更高工艺,但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3. master是cortex M,想换AXI也没戏
所以只剩2了……
多谢!

网友C:
采用你所说的AXI matrix(registers out),实质上是采用DFF打断组合逻辑的长路径而已。我猜你采用的AHB Matrix是Synopsys的,特别是hready信号很难约束。我建议有两种方式:(1) 换成ARM的AMBA Builder,时序必然要比S家的要好,实质上和你所说的先AHB2AXI后再AXI2AHB是一致的,只是amba builder内部做的更好点;(2)将部分比较紧张的路径或者部分M2S的时序单独降频设计

网友D:
自己设计一个ahb bus的中继吧。
中继可以完成ahb slave接口接收,再通过ahb master接口发送。

另外总线经常和ip是异步设计的,所以看看是否可以给总线降频。

很多soc中,总线的工作频率是要比ip的工作频率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你所说的AXI matrix(registers out),实质上是采用DFF打断组合逻辑的长路径而已。我猜你采用的AHB Matri ...

没有AMBA build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设计一个ahb bus的中继吧。
中继可以完成ahb slave接口接收,再通过ahb master接口发送。

总线降频处理,这个思路可以考虑一下,多谢!

网友(2024-01-11):
楼主,最后咋解决的,你们跑多少M 频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