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fpga上如何运行soc数字ip

楼主(2021-06-15):
本人小白,求问在soc数字设计后,跑fpga是否可以看到类似AHB总线的面积和功耗等。有没有什么fpga板推荐。

网友:
只能看资源消耗, soc的ip你跑下dc就可以估算功耗面积, fpga只能看到用了多少lut之类的信息

网友:
如果只是看功耗面积感觉没必要去用FPGA啊,用fpga你还得去替换一部分标准单元库,换一些ip,时钟,ram,门控时钟也得换掉,功耗不一定准吧,如果是要做原型验证是要用FPGA,有钱的话S2C和HAPS的产品可以看下,没钱的话评估下自己的设计占用的逻辑单元结合SOC的接口自己选一款合适的fpga就行了。

网友:
功耗面积这俩指标是跟实际材料直接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