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

楼主(2021-06-15):
运放的开环直流增益 如何用DC仿真得出

楼主:
有些人用DC 怎么得出增益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人用DC 怎么得出增益不太清楚

做dc测试运放的开环增益原理上行得通,但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dc测试运放的开环增益原理上行得通,但是没见过

我看公司前辈报告上用DC做,但是没写步骤,人已跑路,问不了

网友B:
dc sweep得到 输入 输出电压的的关系曲线,注意步长要足够小,然后最这个曲线求导,函数deriv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sweep得到 输入 输出电压的的关系曲线,注意步长要足够小,然后最这个曲线求导,函数deriv ...

DC 扫描 正端,输出不是跟随 输入电压? 这怎么得到增益?输入 输出电压关系曲线是输出处以输入?

网友(点评):
当然是开环仿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DC 扫描 正端,输出不是跟随 输入电压? 这怎么得到增益?输入 输出电压关系曲线是输出处以输入? ...

就像7楼所说的,楼主可以试一下。比如正输入端接共模电平VCM,负输入端扫描范围是VCM-σ~VCM+σ,放大器输出悬空,整个放大器工作在开环状态。注意这个σ要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仿真步长也要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
楼主可以从输出端的仿真波形看出三个状态:
1.负输入端电压在VCM-σ附近,放大器就是一个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因为此时正输入端电压大于负输入端电压);
2.随着负输入端电压逐渐变大,与正输入端的共模电压差距逐渐减小,放大器工作在正常放大状态,输出随着输入变化;
3.负输入端电压继续增大,在VCM+σ附近,放大器又变成一个比较器,输出低电平

楼主可以看到,状态1和3占据了仿真波形的绝大部分,而状态2只是波形中的很小很小很小的一段。

楼主用deriv函数对输出波形求导,可以看到对应状态1和3的波形为0电平,而对应于状态2的波形是一个尖峰,而且尖峰的最大值几乎对应于横坐标VCM。由此也可以看到放大器的直流增益。

这个方法的缺点是不能看出增益随频率的变化。实际上,楼主提到的仿真方法,更适合于看放大器的直流失调(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像7楼所说的,楼主可以试一下。比如正输入端接共模电平VCM,负输入端扫描范围是VCM-σ~VCM+σ,放大器 ...

这样子得到的增益与运放充当比较器时的增益大小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