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触发器产生IQ信号

楼主(2021-06-16):
如题,想要通过1路方波来产生4路相差90°的方波信号,目前单转差已经完成,但是差分再转IQ就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了。因为频率很低,听说可以用D触发器2分频实现,但是具体要怎么弄呢,感觉只能分频,没法实现相移90°啊...还请各位大佬执教一下

网友A:
可以输入一对差分信号(相差180°),然后分别通过D触发器进行二分频,分完频输出就相差9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输入一对差分信号(相差180°),然后分别通过D触发器进行二分频,分完频输出就相差90°了 ...

你好,我想再请教一下,voutp 和 voutn 两路差180分别D触发器二分频以后得到两路和原来信号差90°的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要输入两组差分才能得到4路各自相差90°的信号呢?

楼主:
谢谢!我去再看下,我现在的D触发器只有一个D输入端

网友:
单端时钟的话,两个 DFF 加个 inv 组成 除 4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