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面积评估

楼主(2021-06-16):
相同的电路架构,同一个厂家的不同工艺节点,怎么参考较大工艺节点的电路和版图进行小工艺节点的版图面积评估呢?

网友A:
我的理解:不同的工艺,你要porting电路,能确定的就是电路结构以及各种器件的个数和比例,那你就画一个小的block,得到新工艺的这个block的面积,再分别得到管子、电阻、电容等分别所占的面积。用整体的器件比例得到整体的面积估值。建议多留百分之20的mar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不同的工艺,你要porting电路,能确定的就是电路结构以及各种器件的个数和比例,那你就画一个小 ...

这个办法对于粗略估算面积很有用

楼主(2022-09-20):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不同的工艺,你要porting电路,能确定的就是电路结构以及各种器件的个数和比例,那你就画一个小 ...

good sugg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