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帮忙看看 这个FPGA 接口救救小弟

楼主(2021-06-16):
客户的一块Fusion-io ioDrive2 Duo SSD 无奈在升级固件的时候刷错型号变砖了
找个编程器等多位人士,无法解决 没办法才来这里求救,最后希望 谢谢各位。
首先把这卡硬件先介绍下
Fusion ioDrive2 Duo 1.2TB SLC是一个全高半长(FHHL)的8 PCI-Express 2.0通道卡,有两个控制器和一个连接到主电路板的PCIe交换机。NAND通过两个子板来连接,这样如果需要切换到新的NAND设置的话,Fusion-io就有制造上的优势。Fusion-io不用每次在NAND制程变化的时候重新设计自己的卡,可以安装一个新的子板,然后将新固件刷入到FPGA。我们的SLC ioDrive2 Duo由2个600GB ioMemory设备组成,每个设备使用4通道PCIe连接。PCB布局非常有效,在卡的右边有很大的被动式散热片覆盖两个控制器。
每个控制器代表一个ioDrive2,有自己的40纳米制程Xilinx Virtex-6 FPGA和768GB SLC NAND池。我们测评的ioDrive2 Duo使用镁光的NAND,不过Fusion-io本身是不限于任何一家NAND制造商的。每个设备有24个32GB NAND芯片,在格式化之后有600GB可用容量。这个比率意味着过量配置水平是22%,差不多和大多数企业级闪存设备相同
Fusion ioMemory与NAND闪存的接口就好像一个处理器与系统记忆体互动一样。它同时使用Fusion-io的NAND控制器(FPGA)——直接在PCIe上通信——与Fusion-io驱动程序或Virtual Storage Layer(VSL:虚拟存储层)软件——安装在主机系统上并将设备转译成一个传统的块设备。通过Fusion-io的VSL,软件可以模拟成一个块设备以实现兼容性——尽管Fusion-io还提供一个SDK来允许软件厂商直接与NAND通信来避免模拟的开销。ioMemory也有自己的非传统性,表现在它消耗系统资源以便让VSL驱动程序实现功能,使用主机CPU的同时还在系统记忆体上创建印记。从产品支持的角度看,由于Fusion-io将FPGA用作NAND控制器而不是用ASIC(专用集成电路),因此它们可以实施非常底层的软件更新来解决漏洞问题和进行性能增强。与此相比,标准的SSD(固态驱动器)控制器的基础变化只能通过设计新的控制器来实现——尽管两种设计都可以通过固件更新实施高层次的调整。附上一份Xilinx Virtex-6 FPGA 技术文档

目前故障是在原厂的Virtual Storage Layer(VSL:虚拟存储层)软件 各种命令下无法执行(格式化 装载 等) 提示 已分离找不着设备!!!

目前能够下手的地方就是板卡背后有连接Xilinx Virtex-6 FPGA 接口 不知道怎么下手在线刷新固件

ROM

网友A:
已经看不到设备了吗?fusion-io不是还提供了NAND控制器的SD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看不到设备了吗?fusion-io不是还提供了NAND控制器的SDK吗

可以看到设备

网友A:
既然还能看到设备,那么无法再次刷入固件吗? 按理说通过官方提供的SDK可以绕过VSL直接访问NAND 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还能看到设备,那么无法再次刷入固件吗? 按理说通过官方提供的SDK可以绕过VSL直接访问NAND 控制器 ...

先谢谢你了phoenixson
对的用VSL无法挂载上去。。
SDK没用过 也不知道那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