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dl跑lvs还会出现这个让我选原理图的窗口,有老哥遇到过吗

楼主(2021-06-16):
就很奇怪,用不了网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 export  form shematic???????

不是,我这个是用原理图和版图名字一样跑出来是没问题的,我现在复制了一个版图叫test2,然后把原来的原理图导出命名test2.cdl,然后跑就会让我继续选原理图,很奇怪

网友B:
export  form shematic  view   不要勾选!

网友A:
你是不是 export  form shematic???????

网友:
明显,你勾上了 那个导出电路的  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ort  form shematic  view   不要勾选!

嗯嗯,这个取消后我发现还是有点问题,之后的问题是因为TOP Cell Name什么的不一致也会跑不出来

网友C:
你要不要试着修改一下TOPcellname呢

网友D:
copy完,shematic check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py完,shematic check了吗?

不是copy,是导出的网表,解决方法在上一个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不要试着修改一下TOPcellname呢

是的,名字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E:
virtuoso上这个叫rve吧应该,这个问题很常见,rve界面说的通俗点就是将run drc 或者run lvs的结果显示到一个窗口上,作为一个连接的桥梁,他桥的两端实质上都是netlist,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总不能让设计者去一个一个对比netlist对吧,所以这个时候schematic与layout就起到了这个netlist的表现形式的作用,方便给我们反标。所以通常出现让我们选对应的schematic这个窗口。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跳过这一步骤呢?两种方法,第一,使用命令行进行netlist对比,这种方法比较简单明了,能够跳过很多繁琐的步骤;第二,我们同样的可以使用相应的GUI界面进行选择,通常在Calibre的input栏中,都会有选择跳过从SE或LE提取net list的选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virtuoso上这个叫rve吧应该,这个问题很常见,rve界面说的通俗点就是将run drc 或者run lvs的结果显示到一 ...

小弟新手一枚,我只用过calibre  rve进行过版本间的gds对比,他还有什么作用呢,显示lvs和drc只是简单的合并还是形式会变化呢,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