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面两种parametered interface写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16):
第一种:interface myBus #(parameter D_WIDTH=31) (input clk);
       logic [D_WIDTH-1:0] data;
       logic               enable;
endinterface

第二种:
interface myBus (input clk);
       parameter D_WIDTH=31;
       logic [D_WIDTH-1:0] data;
       logic               enable;
endinterface

网友:
没啥区别

网友:
第一种方便扩展,第二种不方便扩展;
比如一个项目中,有多个AA接口,信号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位宽不一样。那么第一种写法,定义AA interface之后,可以通过AA#(param_a),AA#(param_b)。。。。定义出多个AA接口,而第二种写法就做不到了。

网友:
第一种可以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