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liconsmart进行rechar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6-16):
修改configue 文件的opt condition(温度和电压条件)例如从ff_v1p1_0c改为ff_v1p2_120c,得到的lib数据完全相同,是没有进行仿真吗?
(1) 修改opt的config后,生成的rechar.tcl条件仍然是ref.lib的opt条件??
(2)手动修改rechar.tcl的opt条件后得到的lib名称是更新后的opt条件,但是内部信息仍然是ref的opt信息,并且lib和修改前得到的lib完全相同??
对比修改config前后rechar的结果没有差别???
希望得到大侠们的指点,多谢!现在对rechar很多还不太明白,请多多指点,感谢!

楼主:
个人感觉是根本就没有进行仿真

网友A:
把你的rechar.tcl贴出来,看样子是没有进行modeling

网友B:
需要修改 configure.tcl中相关条件,这个才是对lib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rechar.tcl贴出来,看样子是没有进行modeling

换了一个calibre的后仿真网表,感觉timing信息有了,问题是:不同opt的结果好像还是一样,并且和ref.lib的结果感觉都不一样?也没有发现报错,数据也更新了,但是感觉还是不太对!
下面时ref.lib的数据

这个是和ref lib的opt相同条件rechar的结果:
这个是修改opt参数(修改温度和电压)rechar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修改 configure.tcl中相关条件,这个才是对lib的设置

已经修改了configure.tcl,但是每一次import都会生成一个rechar.tcl(和configure.tcl在一个目录),rechar.tc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是修改前的opt值,大侠有没有办法?我现在只能import后手动修改rechar.tcl里面的opt, 然后在做config处理。不知道是哪一步骤有问题,目前很奇怪修改前后的结果没有差别?连leakage什么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calibre的后仿真网表,感觉timing信息有了,问题是:不同opt的结果好像还是一样,并且和ref.lib ...

有几个影响的因素:
1.你用的是hspice model还是spectre model?最好用hspice model
2.你的含寄生参数的网表中是否含有include “./xxx”,siliconsmart 无法识别间接地址,需要修改为直接地址
3.选用的仿真器需要和model对应

楼主:
好像有点明白了,只需要修改configure.tcl文件的OPT数据就已经更新了,和recha.tcl没有关系。和原始数据差别比较大,是因为opt条件变化和后仿真网表寄生影响。

网友C:
从runtime里面可以查到 spice可以看到自己的是否进行仿真了,并且仿真结果也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runtime里面可以查到 spice可以看到自己的是否进行仿真了,并且仿真结果也在里面 ...

大侠,您好!请教一下,如果在runtime里面 的spice是一个空文件夹,是不是代表没有进行仿真,我看了一下log,没有 error,但是有waring,下面这两个waring是不是有问题,能帮忙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影响的因素:
1.你用的是hspice model还是spectre model?最好用hspice model
2.你的含寄生参数的 ...

感谢大侠:我现在用的是hpice仿真器,model是spectrce的。现在直观感觉55nm的好像数据可以rechar,但是到11nm就有问题了,感觉数据一直没有更新。我试试换一下model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您好!请教一下,如果在runtime里面 的spice是一个空文件夹,是不是代表没有进行仿真,我看了一下l ...

这种一般都是因为inst没有写对,或者网表本身有问题才会runtime里面是空的

网友(2022-08-08):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calibre的后仿真网表,感觉timing信息有了,问题是:不同opt的结果好像还是一样,并且和ref.lib ...

为什么我的qualifications的时候会报segmentation fault错误然后退出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