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RM Accelerator Coherency Port(ACP)接口的作用和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6-16):
ARM在A系列和R系列中提供了一个Accelerator Coherency Port(ACP)的接口,multi-processor系统中的coherence问题?ACP具有master port和slave port,实际是AXI的write address channel和write response channel,这个在集成的时候应该如何连接?
ACP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应用的场景有哪些?

楼主:
有人回答吗,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看明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没?

说实话,没怎么看明白知道有一个ACP master和ACP slave的接口。然后ACP slave和外部的master项链(需要维持一致性的那个master),ACP master接口和memory system相连。我是不太明白这个ACP master接口怎么和memory system相连

网友B(2022-07-11):
看明白了吗? 我知道如果双核,是有一个SCU的模块, 但是4个核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了吗? 我知道如果双核,是有一个SCU的模块, 但是4个核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  ...

看明白了,双核就是SCU实现的,其实一致性非常有限,core和core之间的一致性无非保证,只能保证core与外部master之间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