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

楼主(2021-06-16):
仿真stb时,PM和loop Gain 在50MHz时,向上翘,是什么原因?第二极点太小,还是有零点?

网友A:
有两个相邻的零点,这个不仿真,手画推一下就出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相邻的零点,这个不仿真,手画推一下就出来了嘛

一般两级运放,第一级是折叠的,这个不是最多有2个极点和1个零点吗?怎么会有两个相邻零点,而且一般调零电阻可以将零点消除啊

网友A:
那就是你调零电阻引入了一个零点。
增益相位曲线,那个东西你纯数学推一下就知道有两个零点了,不然怎么往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调零电阻引入了一个零点。
增益相位曲线,那个东西你纯数学推一下就知道有两个零点了,不然怎么往 ...

好的,我推一下,thank you

网友(2021-10-18):
只有一个零点不会向上翘?ji两个零点才会向上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