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在时钟路径上插入delay cell对时钟的影响有哪些?

楼主(2021-06-16):
请问在时钟路径上插入几个cycle的delay cell对时钟的影响有哪些?如下图红框所示。

网友:
抖动变差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换成:
第一,为什么 clock network 上最好只有一种 VT 类型?
第二,为什么 clock network 上最好不要有 Delay cell ?
第三,为什么 clock network 禁用 D0/D1 等弱驱动能力的 repeat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换成:
第一,为什么 clock network 上最好只有一种 VT 类型?
第二,为什么 clock networ ...

老哥给力,麻烦解答下这三个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给力,麻烦解答下这三个问题,多谢多谢!

1.弱驱动cell可能造成时钟树上比较严重的trans问题,后面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时钟树长度基本定下来了,再修掉这些违例会影响时钟树长度,从而影响Timing
2.delay cell在不同corner下延迟相差太多,对Timing不友好。并且delay cell会使时钟信号质量变差
3.如果采用多VTcell,同2,不同VT下延迟变的不可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弱驱动cell可能造成时钟树上比较严重的trans问题,后面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时钟树长度基本定下来了,再 ...

您好,有个疑问,为什么tree上很多时候都只用ULVT,我们知道功耗主要来源于tree,如果tree上都用ULVT ,latency是做端了,但是功耗却很大,这也是能接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有个疑问,为什么tree上很多时候都只用ULVT,我们知道功耗主要来源于tree,如果tree上都用ULVT ,la ...

      tree做短了,buffer插得也会少的,有可能对功耗也有好处,整体考虑下来影响不大,主要还是看项目,有的用lvt有的用ulvt。

网友:
引用 网友D:
tree做短了,buffer插得也会少的,有可能对功耗也有好处,整体考虑下来影响不大,主要还是看项目, ...

您好,其实我不太理解,
第一,比如一个项目,我们到底是用ULVT还是LVT来长tree,总要有些依据,可是依据什么来定?
第二,tree上的功耗多大,我可能没有量化的概念,您的意思是,用ULVT和用其他VT的cell,实际上,静态和动态功耗都不会差太多?是因为tree上的cell其实并不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ree做短了,buffer插得也会少的,有可能对功耗也有好处,整体考虑下来影响不大,主要还是看项目, ...

您好,其实我不太理解:
第一,一个项目,我们是选择ULVT还是选择LVT来做tree,这个依据什么来定?
第二,我对tree上的功耗多大没什么概念,是因为tree上的cell数目不多,用LVT和ULVT,实际上相差不大吗?
第三,用ULVT cell 长tree最重要的目的是想更短?用更少的buf cell?因为ULVT的cell驱动能力比其他VT的强,可是更短有什么好处?功耗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有个疑问,为什么tree上很多时候都只用ULVT,我们知道功耗主要来源于tree,如果tree上都用ULVT ,la ...

用ULVT更多的是考虑让时钟树上latency尽可能的小,不过也看项目,如果就想省一层LVT的MASK或不Timing很好实现,全局的clock tree全用SVT的项目我也做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其实我不太理解:
第一,一个项目,我们是选择ULVT还是选择LVT来做tree,这个依据什么来定?
第二 ...

1、做tree当然是越短越好了,ulvt是要加价的,成本高些,大部分都是用lvt来做tree,ulvt用的并不多见,整体上都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来的,不是单单某一个指标;
2、功耗有差别,但能接受,除非对power要求非常高,有时你要在性能上需要做取舍的
3、ulvt的delay是比lvt要小的,所以整个tree的latency会短,和cell数量没啥关系,你的hold buf肯定要少很多,驱动和lvt ulvt没啥关系,这个是主要看cell的确定,D1 D2 或者X1 X2这种字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做tree当然是越短越好了,ulvt是要加价的,成本高些,大部分都是用lvt来做tree,ulvt用的并不多见,整 ...

您好,
第一,做tree当然是越短越好,这个一直以来也是知道的,但是感觉没有理解本质,做短的最终目的带来什么好处?
第二,同一个驱动的cell,ULVT的确定能力实际上和LVT的是一样的?只是ULVT自身的cell delay更小一些?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ps:我感觉,现在好像做得大部分项目对power都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非low power design),主要还是看performan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LVT更多的是考虑让时钟树上latency尽可能的小,不过也看项目,如果就想省一层LVT的MASK或不Timing很好 ...

您好,想请教下,LVT cell会比ULVT cell省一层mask?
另外,tree越短,对timing越好?这个不太理解,tree越短,能做到的clock skew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