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的偏置电路

楼主(2021-06-16):
拉扎维书上的结构,原文 “M7提供所需的VGS,M6产生所需要的过驱动电压
这个偏置电路似乎也没有任何的“反馈”或者“跟随”
我头发都抓掉了一大把也没想明白这么做目的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 :在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中,Vb的作用是提供一个DC电压的最小值,使得M0饱和,M1饱和。
那么直接用一个二极管接法的MOS和一个电流源串接不就实现了吗?想要什么DC就能出什么DC。

按照上图的结构瞎调了半天,也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无人交流,一直困在这个死胡同很难受,还请前辈们帮忙解惑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这M6和M7串接,不就是一个二极管接法的MOS吗?   为什么要纠结呢?     原文的意思是为了方便理解两层结构的cascode的偏置原理,如何分配电压能够得到最大的电压裕度

网友:
M7的大小应该和M1相同。其实目的就是实现宽摆幅的电流源。

网友A:
1.假设M0和M1都是W/L,左边支路如果用一个diode MOS来实现,MOS尺寸是多少?W//L/4
2.左边的2个管子等效为一个W/L/4的管子,M7的尺寸W/L,那么M6的尺寸就是W/L/3,相当于一个沟道长度为L的管子和一个沟道长度为3L的管子串联,L要相加,也就是等效沟道长度=4L

网友(点评):
谢谢大哥,看你的回复看懂了

网友(点评):
3.M6还有补偿衬底偏置效应的作用;仅有M7,M7无衬底偏置效应,右边有。

网友:
你想的是Vb提供偏置,拉扎维想的是提供偏置的同时让电流镜两边Vds相等,我记得书上有说的让右边Vds等于左边Iref边的Vds,但是发现二极管连接的器件,(顾名思义vd=vg,因此会浪费一个阈值电压),所以让左边强制等于右边,记得方案一是通过在左边漏断增加一个电阻,让IR=VTH所以大致确保两边VDS相等,但是因为电阻容易受PVT影响,最后来到上面这个图。
优点:1两边VDS相等,电流镜正常工作。2没有电阻相对受PVT之间影响小,当然MOS器件之间也有失配3最重要得一点,也是解答了你最后的问题,这个结构Vb在保持左右两边Vds相等的前提下,自偏置了。不需要考虑额外偏置电压的选取及产生

网友B(2022-02-15):
引用 网友A:
1.假设M0和M1都是W/L,左边支路如果用一个diode MOS来实现,MOS尺寸是多少?W//L/4
2.左边的2个管子等效为 ...

请问沟道长度相加的这个结论从何而来?是否有参考?

网友C(2022-08-31):
这是一个典型的宽摆幅电流镜结构,其中M7,M6构成一个分裂晶体管MB,两者应该等价于M0,且MB的过驱动电压要等于M1M0之和,故MB的等效宽长比应该为M0的1/4(如果M1M0尺寸相等)

网友(2022-11-22):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典型的宽摆幅电流镜结构,其中M7,M6构成一个分裂晶体管MB,两者应该等价于M0,且MB的过驱动电压要 ...

大佬,为啥M7、M6两者应该等价于M0呀?意思是MB和M0也构成了电流镜吗?

网友(2023-04-24):
引用 网友A:
1.假设M0和M1都是W/L,左边支路如果用一个diode MOS来实现,MOS尺寸是多少?W//L/4
2.左边的2个管子等效为 ...

衬底自偏置!妙!

网友:
不用盲目相信理论,换个Corner就不好使了,升个高温也不好使了,关键是偏置电压是否留够了裕量,不是纠结几比几的问题

网友D(2023-07-21):
我怎么跑,左下角那个M6也压不到饱和区,他要Vgs7小于M6管的阈值电压Vth6,我扫描了W、L,感觉做不到啊。请问有前辈讲讲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跑,左下角那个M6也压不到饱和区,他要Vgs7小于M6管的阈值电压Vth6,我扫描了W、L,感觉做不到啊。请 ...

M6本来就是必然处于线性区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6本来就是必然处于线性区的哦

多谢前辈解答,昨天为了一下,确实是工作在线性区。单纯看左侧电路的话,似乎可以压到饱和,但是要考虑满足右侧的偏置电压,似乎M6就不可能饱和,只能是在线性区。另外,书上写的是M6提供右侧所需要的过驱动电压,意思是Iin电流乘M6线性区的电阻要等于右侧的Vod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谢前辈解答,昨天为了一下,确实是工作在线性区。单纯看左侧电路的话,似乎可以压到饱和,但是要考虑满 ...

你还没有完全理解清楚,不管右边,左边M7和M6的连接形式,M6一定处于线性区:

Vgs7 + Vds6 = Vgs6 , 故 Vgs6 必然小于Vgs7

两个MOS管在一条支路上,它们必然流过一样的电流,现在M7管的Vgs大,所以M7进入线性区才能使流过的电流和M6的一样大。

两个宽长比一样大的管子,不一样的Vgs,它们要流过一样大的电流,Vgs大的必然要进入线性区才能压低它的电流。

另外,原文 “M7提供所需的VGS,M6产生所需要的过驱动电压

这话的意思是: Vb = Vgs6 = Vgs7 + Vds6

看右边部分有: Vb = Vgs0 + Vds1

一比较,是不是要 Vgs0=Vgs7, 同时 Vds1=Vds6 啦

这样的好处就是M1的自偏置Vgs1由它的电流确定了,而它的电流被M0确定了,Vgs1较小使得它们的Vds都会比较小,这样输出摆幅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没有完全理解清楚,不管右边,左边M7和M6的连接形式,M6一定处于线性区:

Vgs7 + Vds6 = Vgs6 , 故  ...

看到前辈这么一讲解,确实明了啦。非常感谢!!!!
我自己再整理总结一下。

网友F(2024-02-01):
引用 网友E:
你还没有完全理解清楚,不管右边,左边M7和M6的连接形式,M6一定处于线性区:

Vgs7 + Vds6 = Vgs6 , 故  ...

感谢大佬讲解,不过稍微有点笔误,6和7有些地方写反了,不过不影响理解,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大佬讲解,不过稍微有点笔误,6和7有些地方写反了,不过不影响理解,再次感谢!
...

哈哈,感谢纠正,那里确实6和7写反了

应该是:

Vgs7 + Vds6 = Vgs6 , 故 Vgs7 必然小于Vgs6

两个MOS管在一条支路上,它们必然流过一样的电流,现在M6管的Vgs大,所以M6进入线性区才能使流过的电流和M7的一样大。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B:
请问沟道长度相加的这个结论从何而来?是否有参考?

自己推一下不就有了,这不是器件的吗,用iv方程就可以推出来

网友(2025-04-25):
想问下 M0和M1的尺寸是一定要相等吗 可以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