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OP连完线后,需要检查哪些注意事项?请各位老哥积极发言讨论

楼主(2021-06-16):
检查option
检查电源地过流能力(注意有些模块会因屏蔽线而接上地而误以为已经已经连接)、是否绕余
检车DNW所接的电位、注意nwell隔离环所接的电位
检查走电流的线的过流能力、检查抖动/噪音/敏感线是否做好屏蔽
检查latch up,注意ESD/IOMOS/HVMOS/POWERMOS(看到W很大的管子要瞪大双眼)
对照layoutchecklist检查
···(请各位大佬补充分享)···

楼主:
有说的不对的,还望多多纠正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psub2尤其要注意!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有啥小贴示或者踩坑都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ub2尤其要注意!

什么意思?

网友:
是否有浮空的走线

网友:
我要想知道有哪些,怎么感觉大神都不出来评论一下

网友:
其实每个公司都有check list,只要按照流程走就可以。除非有新的错误,比如比较低级的,会大意略过的,这种就只有犯了才知道啦

网友(2021-09-26):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就是隔离电位的层级(仅限于debug lvs),但这层不能用于流片,不然即便lvs过了,实际上还是短路的。

网友C(2025-01-30):
引用 网友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dVHCXotpeYGCaYB9y4YIw  提取码:4sgu

大佬,请问链接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链接还在吗

别人分享的链接,估计过期了

网友:
顶顶顶,大佬们多多出来交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