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仿真问题!

楼主(2021-06-16):
modelsim仿真报错问题。
已知这个sdram有13根地址线也就是行地址是A0-A12 列地址是 A0-A8 那么这个sdram的一个bank的内存是4M*16才对阿
但是我这个mem_sizes设置成4M就会仿真不出来,2M的话就可以仿真成功
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求助大佬!!

网友A:
地址13-bit,对于8K个地址。dq两个byte,那么数据我猜是8K*2B=16KB, 加4个bank,怎么也就64KB。怎么就4M了?

信息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13-bit,对于8K个地址。dq两个byte,那么数据我猜是8K*2B=16KB, 加4个bank,怎么也就64KB。怎么就4M了 ...

行地址13就是2^13,列地址9就是2^9  那不就是2^13 * 2^9吗dq是16个bit啊

网友:
行、列地址线是复用的,算空间的不该重复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