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max_transition

楼主(2021-06-16):
写约束时,set_max_transition 是不是在库元件的允许范围内,设置比较大的值比较合适?这张图里面用max_transition的一半做保守估计,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A:
我觉得图片的例子意思是找到一个驱动PIN的最大转换时间的一半,作为输入端口允许的最大转换时间,那么输入的转换时间最大去了一半,再加上外面的线导致的转换时间的增加,就可以满足约束要求,感觉是这个意思。

总体来说,就是找到耗时比较大的cell,然后约束一下让他的transition time变小,提高ti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图片的例子意思是找到一个驱动PIN的最大转换时间的一半,作为输入端口允许的最大转换时间,那么输入 ...

嗯嗯,但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不应该是按照最大的transition去约束吗?就比如这个用来做驱动的pin,它允许的最大transition是约束的两倍,那么在由这个约束产生的电路中,一旦用这个pin来驱动,岂不是会因为transition过长,导致setup时间可能违例吗?

网友:
这个是约束,怎么会导致setup时间违例呢?setup的约束也是需要满足的。
这个约束时允许的最大传输时间,就是不仅要满足setup的约束,还需要满足你加的这个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