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的DC和Cadence的RC,区别大吗?

楼主(2021-06-16):
想请教,对于逻辑综合,Synopsys的DC和Cadence的RC,使用区别大吗?或者各自更侧重哪一方面?

网友A:
Cadence RC 改名为 Genus,很好用,和 Conformal,Innovus,Modus 配合很好。
Genus 有个 retime 功能,DC 里没有见到过。 这个功能在高速设计中很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ence RC 改名为 Genus,很好用,和 Conformal,Innovus,Modus 配合很好。
Genus 有个 retime 功能,DC ...

DC有retiming功能,自动调整寄存器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有retiming功能,自动调整寄存器位置的

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是10年左右从DC转到RC, Genus的,当时DC没看到这个功能,后来再也没买过S家的软件,也就没关心DC功能上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