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出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06-16):
初学做的一个三级反相器,大佬们问一下这个报错问题出在哪,怎么纠正

楼主:
还有这个。

楼主:
问题都是处在了箭头指的地方。M_NWELL和M_SUB上

网友A:
最下面不是说了吗@minimun开始

网友:
看楼下回答

网友B:
问题都出在了你把外面的两层ring都围的太靠近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不是说了吗@minimun开始

我这是快捷键o生成的n_well和n_sub,不是和其他器件之间距离不当,问题出在了n_well和n_sub里。删也不是,也没法改参数,让我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都出在了你把外面的两层ring都围的太靠近管子了

谢谢你,我这个是按快捷键o生成的,要怎么解决呢,是不是我需要自己手动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都出在了你把外面的两层ring都围的太靠近管子了

还是我理解错了,是太靠近mos管了吗?

网友:
英文看不懂,可以查designrule document,结合里面的图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