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m 电感

楼主(2021-06-17):
之前只用过tsmc 65nm的,在设置电感时候是有indcutor finder的工具的,28nm下没有了吗?只能自己扫描参数一个一个试?28nm下是没有MIM电容了吗?
相关的模拟射频器件(比如nch_dnw,mom电容等)的工艺文档说明在哪个路径下?之前65nm的文档在/PDK_doc/TSMC_DOC_WM/model文件夹下,28nm的好像没有?

网友:
电感一般都是用的顶层金属设计的,你可以用65的inductor finder工具找到想要的电感,知道它的尺寸等参数,然后在t28里调一样的仿真一下确认就行了

网友(2024-04-19):
想问下老哥,28nm的电感一般能做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