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 in报错”in global routing, two instances overlap"

楼主(2021-06-17):
做cdl in (包含若干个子电路)时,在正常导入若干个子电路后,每次导入到某一个电路,cdl in总是报错”in global routing, two instances overlap",
别的电路都能生成schematic和symbol, 这个电路生成了一个netlist_temp,打开后里面的symbol都是叠在一起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先谢谢大家!

补充一下:报的ERROR(CONN2SCH-324) : Bug in routing.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for assistance.
                       WARNING(CONN2SCH-43): In global Routing. Two instances overlap.
log文件一直连着报WARNING(CONN2SCH-43): In global Routing. Two instances overlap,搞得log文件越来越大。
我用了两个版本的Virtuoso, 都是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A:
设置里面有个component density的选项,把它调大一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有个component density的选项,把它调大一些就好了

谢谢!
但是我调大后,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我调大后,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那就不清楚了  或者可以试试吧route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  或者可以试试吧route关掉

关掉full place and route还是不行。

很感谢您的耐心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掉full place and route还是不行。

很感谢您的耐心帮助。

等其他大佬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其他大佬看看吧

自己顶一下,期待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解答。

自己顶一下,期待解答。

网友B:
你这没也没有网表,1千信元是没人能拿走了。
cdl各种选项都试一下。
看一下网表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没也没有网表,1千信元是没人能拿走了。
cdl各种选项都试一下。
看一下网表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没。 ...

网表不方便公开。
谢谢,我再查查。

网友C:
netlist裏頭,某些重複的模塊用 m=2x
HSPICE能接受,這些模塊的輸入輸出都是一樣的,
CDL in 要畫成schematic, tool不能接受m,
又沒有聰明到可以幫你編號 XI<1:2x>
所以就報錯了...就降子解決之道就是先把netlist裡不能用m的,手動改成XI<1:xx>
如果太多就要用script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tlist裏頭,某些重複的模塊用 m=2x
HSPICE能接受,這些模塊的輸入輸出都是一樣的,
CDL in 要畫成schemat ...

谢谢,出问题的那个电路单元的cdl网表,在调用某个dd电路单元时,用的是
XI2[12] vdd vb dd m=1
XI2[11] vdd vb dd m=1
.
.
.
.
.
.

XI2[5] vdd vb dd m=1
XI2[4] vdd vb dd m=1
XI2[3] vdd vb dd m=1
XI2[2] vdd vb dd m=1
XI2[1] vdd vb dd m=1
XI2[0] vdd vb dd m=1
出问题的那个电路单元的cdl网表中的其它语句中,没有出现“m=”

我把上述行中的m=1删掉,cdl in 还是报一样的错误。

网友:
只有兩點分別接VDD跟接VB的,多半只是decouple cap,
CDL-in 之後東西太多太亂也不好,不如就把這些都移除吧。

如果要維持LVS clean不變,不能移除,
那可以試試看 XI2 vdd vb dd m=13

网友D(2022-08-31):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2022-10-11):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没解决,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5-02-0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取消选择 “Analog Schematic Generator" 就解决了,希望对后来的同仁有用

网友E(2025-09-29):
解决了吗  前辈  我这边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  前辈  我这边也遇到了

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