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Cadence 仿真VCO始终不出合理的振荡波形

楼主(2021-06-17):
正在学习用Cadence仿真LC VCO(SMIC0.18 RF CMOS库)。但是自己研究了好久也不出振荡波形,跟着 实验指导书一步一步去做也不对,各个器件的参数也是按照指导书来的,仿真控件trans或者pss也是按照指导书来的,对照着指导书检查了好多遍,快崩溃了。论坛有没有大佬会在Cadence中仿真VCO的,如果可以的话,能否将你的一个仿真实例给我实验一下,我就想实现这个振荡的过程,有偿,我QQ976166469。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实验指导书,我也想自己做下实例仿真。

网友B:
先把原理图上4线连接的地方改掉,改成3线连接,重抽netlist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实验指导书,我也想自己做下实例仿真。

我参考的叫做   CMOS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 A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原理图上4线连接的地方改掉,改成3线连接,重抽netlist跑一下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步进设到1ps 去  如果可以震荡,逐步增大

网友C:
这个电路看起来有问题,应该不会振。原电路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看起来有问题,应该不会振。原电路哪来的?

谢谢你的回复,我后来发现我做成symbol再外接电压,才起振

网友:
这个结构好像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