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T SDM奇次谐波失真问题

楼主(2021-06-17):
各位前辈,我最近初学DSM,搭了一个DT的2阶CIFB 调制器,但是出现了三次谐波和五次谐波失真严重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们主要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是电路的非线性导致的嘛?

楼主:
忘记贴图了

网友A:
非线性可能来自于采样开关的非线性、积分器的建立的误差、运放的摆幅的非线性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可能来自于采样开关的非线性、积分器的建立的误差、运放的摆幅的非线性等等 ...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知道奇次谐波产生的原因,是这些非线性造成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知道奇次谐波产生的原因,是这些非线性造成的么?

差分系统一般仿真中没有失配的情况下,偶次谐波都能够被很好的抵消。所以比较突出的一般都是3rd, 5th,7th等谐波。不过测试中可能有2次谐波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信号源的原因,也有电路不对称、共模抖动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系统一般仿真中没有失配的情况下,偶次谐波都能够被很好的抵消。所以比较突出的一般都是3rd, 5th,7t ...

再次感谢,如果要消除奇次谐波,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