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阈值电压

楼主(2021-06-17):
想请教2个基础的问题
1.SVT是SLVT吗?
2.HVT和RVT谁的驱动更强?

网友:
SVT( standard VT)    LVT( low VT)   HVT( high VT)   一般工艺是这三种表达           其他简称的器件建议查看PDK说明文档         另外也可以做仿真查看       不同foundry对简称的定义会有一些差别        器件类型也不一致,不是很统一的

网友:
RVT相当于SVT,驱动能力比HVT强;

网友:
阈值越高,功耗越小,驱动越强,时序与功耗就是一对矛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