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相同的symbol导致schematic杂乱

楼主(2021-06-17):
因为需要用到多个相同的symbol级联,导致schematic又大又乱,有没有类似于对symbol命名<N:1>这种操作,让电路更方便操作一下,感谢大佬们

网友A:
在instence name后面添加<n-1:0>,n就是你要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nstence name后面添加,n就是你要的数量

感谢感谢,试了一下symbol改为总线后再用总线对应相连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