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设计中Vds的分配

楼主(2021-06-17):
咨询下,在下图所示的运放中,vdd=3v;Id=10uA;

其中右边一路的PMOS预先分配Vgs=700mV;Vds=650mV;
                       NMOS1预先分配Vgs1=650mV;Vds1=1000mV;
                       NMOS2预先分配Vgs2=1000mV;Vds=700mV;
相当于整个Vds=650+650+1000+700=3000mV;

仿真出来电流也正确,不过Vds并不如预先分配那样,全被底下的NMOS吸收,导致PMOS进入线性区;

请问这个该如何调整到所预设的Vds呢?

网友A:
右边那一路的PMOS的W/L太大,需要注意的是左边那一路上面PMOS流过的是20uA,而右边的PMOS仅仅流过10uA,调小试试看。如果不行,那估计还要调大右边的NMOS1的W/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一路的PMOS的W/L太大,需要注意的是左边那一路上面PMOS流过的是20uA,而右边的PMOS仅仅流过10uA,调小 ...

你好,这个相当于折叠式运放,右边那路有10uA电流被分掉了;

网友B:
第一,运放要闭环调,输出是个高阻节点,电压不定,pmos vds不够应该是这个原因
第二,cascode的bulk不要乱接,VTH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运放要闭环调,输出是个高阻节点,电压不定,pmos vds不够应该是这个原因
第二,cascode的bulk不要乱 ...

你好,这个Bulk应该都是接gnd与vdd的;

闭环调是指什么的,是不是要将输入差分对加进去?第二级就是miller补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Bulk应该都是接gnd与vdd的;

闭环调是指什么的,是不是要将输入差分对加进去?第二级就是mill ...

把运放完整搭起来,然后接成负反馈来调,你这样分开仿真是不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Bulk应该都是接gnd与vdd的;

闭环调是指什么的,是不是要将输入差分对加进去?第二级就是mill ...

找本仿真的书照着走一遍,何乐年有一本可以看看。感觉你对很多的基本概念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本仿真的书照着走一遍,何乐年有一本可以看看。感觉你对很多的基本概念不太清楚。
...

你好,负反馈就变成闭环buffer啦,不是应该先把开环调好再调闭环嘛?

请问何乐年的那本书名叫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负反馈就变成闭环buffer啦,不是应该先把开环调好再调闭环嘛?

请问何乐年的那本书名叫啥的?

就是应该闭环调才对啊,开环增益那么大,一个小的offset输出直接不是正轨就是负轨,肯定会吧输出级压线性啊。开环的运放是个比较器,比较器输出不是接近电源就是接近地。
那本书好像叫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你可以在论坛里找找看

网友: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似乎叫这个,我也有一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应该闭环调才对啊,开环增益那么大,一个小的offset输出直接不是正轨就是负轨,肯定会吧输出级压线性 ...

我是想先把增益和相位裕度先确定下来,然后再闭环;先仿AC;
不然闭环可能会不稳定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运放要闭环调,输出是个高阻节点,电压不定,pmos vds不够应该是这个原因
第二,cascode的bulk不要乱 ...

你好,顺便问下,如果遇到这个PMOS vds不够的情况应该是怎么调整的?

我尝试将NMOS的vgs适当加大,使其分得的Vds减小可以将所有管子都调饱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先把增益和相位裕度先确定下来,然后再闭环;先仿AC;
不然闭环可能会不稳定哇;
...

闭环稳不稳定不会影响你的DC工作点的设定,先定DC工作点,然后才是AC的Gain和P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顺便问下,如果遇到这个PMOS vds不够的情况应该是怎么调整的?

我尝试将NMOS的vgs适当加大,使其 ...

如果你开环这么调,相当于在调NMOS的阻抗,PMOS和NMOS一直在抢输出节点电压,只是碰巧调到了上下阻抗差不多,输出节点的电压好像是达到了你想要的值,但是这么调,整体的方向就是不正确的。

闭环仿真遇到线性,电流确定的情况下,应该调偏置电压和电路的W/L(W/L本质上是调整VGS),虽然你的偏置是理想源给的,偏置电路都还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开环这么调,相当于在调NMOS的阻抗,PMOS和NMOS一直在抢输出节点电压,只是碰巧调到了上下阻抗差不 ...

有道理,确实DC偏置不影响AC;

那我应该加上后面的miller补偿,然后连成buffer负反馈再来进行调试不?

因为目前的运放主体是使用gm/id的方法进行预分配扫描得来的,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确实DC偏置不影响AC;

那我应该加上后面的miller补偿,然后连成buffer负反馈再来进行调试不?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似乎叫这个,我也有一本

好的,找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