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n-scan related pad处理

楼主(2021-06-17):
请问除了scan相关的pad(scan_en/scan_clk/scan_rst/scan_in/out)的其他pad(可能作为input/output/inout),在scan mode下如何处理,需要固定为输入或输出吗?

网友A:
其他PAD在scan mode会给值吗?不给就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PAD在scan mode会给值吗?不给就不用管

ATPG flow是否需要force PI呢,给“其他PAD”一个固定值,不是了解ATPG的flow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PG flow是否需要force PI呢,给“其他PAD”一个固定值,不是了解ATPG的flow

非SCAN相关的PAD,此时输入和输出可能未知,ATPG时可以对inout属性的constraint成Z在capture期间最好hold住PI,PAD的delay一般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SCAN相关的PAD,此时输入和输出可能未知,ATPG时可以对inout属性的constraint成Z在capture期间最好hold ...

不是很了解如何hold住PI呢,或者说非scan的pad可以不force或者observe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