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如果没有ref lib能通过其他文件得到inst文件吗?

楼主(2021-06-17):
对于模拟IP,如果模拟包含数字模块,没有ref lib,除了手写inst文件,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得到inst文件吗? functional recognition flow可以从网表得到吗? functional recognition flow按照资料修改import命令,每次就会自动推出siliconsmart,请问是缺少什么插件吗?

网友A:
inst文件应该只能从ref lib里面反提出来,或者自己手写
不过就算是反提出来的inst也有很多错误,还是需要自己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文件应该只能从ref lib里面反提出来,或者自己手写
不过就算是反提出来的inst也有很多错误,还是需要自 ...

大侠有没有关于写inst的一些推荐文档,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有没有关于写inst的一些推荐文档,感觉无从下手。

这个文档还真没有,我也是根据guide一点点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档还真没有,我也是根据guide一点点写的

现在看了一些guide,还没有看完。感觉简单cell还可以写,但是如果是模拟Ip里面有数字模块,数字是别人帮忙做的(数字具体实现不太懂),数字这一部分逻辑功能写起来有点困难,不知道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从数字的文件抽出来(例如verilog或者等等)??

网友(2022-03-14):
hi,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纠结编写.inst的问题,实难下手啊。。。可否交流请教一下呢

网友(2023-11-03):
蹲个后续,话说.inst怎么样了?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