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鼠标在linux系统调节灵敏度

楼主(2021-06-17):
鼠标在linux系统上画版图时飘飘忽忽,回到本地windows系统正常,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输入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法问题

是需要在电脑上换一个输入法吗?在windows界面换哪个输入法?现在应该是微软拼音输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需要在电脑上换一个输入法吗?在windows界面换哪个输入法?现在应该是微软拼音输入法 ...

不要用中文输入法就行,调换到英文

网友:
用罗技鼠标在centos下还好,但雷蛇就比win系统飘很多,最后找到一些资料放blog里了,供你参考:
http://blog.eetop.cn/blog-27551-690474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中文输入法就行,调换到英文

暂时不是这个原因,普通鼠标都是正常的。出现这个现象是我换了游戏鼠标,调节linux控制面板的鼠标属性都没有变化,猜测是系统不兼容